技嘉B250-HD3P(插内存不开机)

楼主(2018-11-30):
组双通道不能开机········只能查1·2才能开机···其他插发都不能开机
不开机

网友:
是要插 13 24这样的才行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有些是CPU接触不良也会不行的

网友:
可能是CPU接触不良吧.我试过这个问题跟U有关

网友:
CPU的问题。换个看看

网友:
组双通道。只有在用集显的时候才起作用。看你有750I的独显了。何存在双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