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 Pad T450S不加电-PWRSHUTDOWN保护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30):
Tink Pad  T450S不加电-PWRSHUTDOWN保护故障维修案例

机型:TinkPad  T450S

板号:NM-A301

故障:插电不开机,电池不开机、

故障原因:本来机子是好的,同行帮客户换了壳子,换完后就不开机了。

维修检测:发现保护隔离不通。
在论坛上没有找到T450S图纸,仔细对比,发现X240板号NM-A091图纸可以参考,电源隔离部分原件标号大部分相同,虽然位置不一样,但可以参考。检测发现隔离管Q9没有导通,
一步检测发现Q9的导通条件不满足,Q9第四脚需要低电平导通,实际测量是19.8V高电平,测试Q9输出没有对地短路,但是Q9控制极为什么会是高电平不导通?继续查Q9的导通条件-PWRSHUTDOWN这个信号电压必须为3.3高电平,经过Q79导通拉低Q9控制极电压,实际测-PWRSHUTDOWN电压是低电平,看来Q9不导通就是这个信号不正常导致的,继续追查
-PWRSHUTDOWN这个信号来自电源管理U101BD4177K的第96脚。
该信号控制开启Q9保护隔离同时还控制U41 TPS51220A待机芯片第12脚开启VREG3VREG5线性待机电源。
那么U101BD4177K发出-PWRSHUTDOWN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根据以前修TB62501的经验,这个U101 BD4177K就是以前Tinkpad里面TB62501PMH4的整合成一个芯片,印了联想的LOGO。芯片工作原理基本一样,首先要满足供电VREGIN20,实测有20V电压。 有了供电后输出VCC3SW电压,实测这个电压已有。
热保护脚应该是低电平0V,实测也是对的。以前维修中遇到过拆装不仔细者撞掉热敏电阻导致U10198脚的TH_DTCT电压升高保护不出VCC3SW不开机的,这次检查了热敏电阻都正常。VCC3SW也正常。
基本的条件对,就是不输出-PWRSHUTDOWN,因为U101 BD4177K联想芯片内部是很多的逻辑与门关系,细查很费劲,就在论坛搜索了一阵子关于这个-PWRSHUTDOWN不出的问题,结果都是求助者居多,答案也多数不靠谱,没有得到什么有参考价值的线索,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的查电路吧。这时候打开示波器,想看看隔离电和这个-PWRSHUTDOWN是一直没有还是保护了,结果一查发现-PWRSHUTDOWN会出来一下,然后马上掉了,Q9导通一下马上就截止了。待机电压3V,5V线性和3M5M也是出来一下很快就没了,看波形后级也没有短路迹象,但还是不放心把3M5M负载全部查了一遍,都没有发现短路的,这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把3M5M其中一个的负载节点断开,-PWRSHUTDOWN这个信号就会持续稳定的输出3.3V,Q9导通,待机电压3V,5V线性和3M,5M都正常,3M5M只要接通另一个,-PWRSHUTDOWN这个信号立马消失,所有待机电压都没有了,只有U101BD4177K103VCC3SW一直持续有。修到这里时,3M,5M负载没有查出短路,烧机法都用了,也没有发现短路和漏电的,但接通后级负载电路,就没电了。真奇怪!看到论坛有人遇到-PWRSHUTDOWN不出换芯片的,都没有好,我也没打算换U101BD4177K芯片,因为实际维修时这个芯片坏的很少。实在没思路了,自己安慰自己,这应该是黎明前的黑暗吧,休息过后,继续查U101BD4177K外围电路,既然是人工拆装导致的问题,就仔细查找周围电路有没有碰掉原件的,结果也没查出缺什么原件.这时突然想到,接通3M,5M就关闭-PWRSHUTDOWN,那我就不用你的3M5M,我直接给5M电路加载5V电压,然后测量看5M电路的电压都到位了没有?此法果然凑效当查到5M供给VDD15升压电路的电压时,发现U101 BD4177K54脚没有测到电压,不可能呀? 顺藤摸瓜测到D62正极有5V输入,负端竟然没有输出,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二极管很小很小那种,这个小东西应该就是造成不加电元凶。
立即料板找相似的二极管,结果找不到一样大的,都比这个二极管体积大,不好装,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就在T420的料板上摘了一个升压电路的二极管,个头大了一点,飞了一点线还是装上去了。 接好断开的3M,5M接点.
插电测试马上电流一路小跑自动开机了。
总结:本机故障由于VDD15升压电路的D62内部断开不能导通,导致由5M升压到VDD15电路升压不成功, U101 BD4177K内部的逻辑与电路检测到VDD15电压没有升起来,关闭-PWRSHUTDOWN切断整机电源,以达到保护目的。因为VDD15电压用来打开后级电压,这个电压升压失败,U101BD4177K判断后级RD1-7_DRV等或有短路存在拉低了VDD15 所以关闭了-PWRSHUTDOWN
以前我知道这个 BD4177K电源芯片要检测VINT20,温度TH_DTCT,3M,5M,等信号,通过这次维修,得知它还要检测VDD15正常才能持续发出-PWRSHUTDOWN
至于为什么断开3M5M其中一个也会持续输出-PWRSHUTDOWN 迅维论坛藏龙卧虎,高手如云,本人就算抛砖引玉,请大家不吝赐教!
写贴很辛苦,看贴是缘分,加分是美德!
感谢加分!

 会员1328320100鑫豆2025-5-22 12:11
 会员1410174100鑫豆2025-4-19 19:29
 会员1385179100鑫豆2025-2-24 23:20
 会员1169904100鑫豆2024-5-12 00:18
 会员1332461100鑫豆2024-5-9 13:04

网友:
Tink Pad保护电路设计比较复杂,加分了

网友A:
54脚多少v才正常啊?

网友:
这个如果·修不好不是要赔钱了吗.
干个活战战兢兢地。生活不易啊

网友:
電源隔離部分,這幾天我也有在搞,謝謝分享,提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54脚多少v才正常啊?

按照正常情况0.5一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隔离不过的原因还有好多呢

网友:
54脚应该是1.5V电压吧???

网友:
谢谢楼主写贴的辛苦,默默地为大家奉献,给你加分应该的。

网友:
IBM的保护电路做的有点太高端,前几天修到一个“好”了后不稳定客人来回跑最后只好改个手动清除电路才解除相互的烦恼。

网友:
没有升压引起的,以前遇到过

网友:
好复杂,头大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本来机子是好的,同行帮客户换了壳子,换完后就不开机了 这种情况估计要免费维修了吧

网友:
好贴,很值得借鉴的好经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二极管的短路一般测不到,能修出来楼主也是好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Tink Pad保护电路设计比较复杂,

网友:
THINK 的电路好复杂的            看到都怕

网友:
写的修的真辛苦,这年头修板挣钱真不易啊

网友:
谢谢楼主,写的好,修的更好, 没图纸的情况下,真厉害

网友B:
54脚多少v才正常啊?
春雨
VDD15正常升压后是15V.。。。。。。
详情

网友:
路过,谢谢楼主的帖子,谢谢了,呵呵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这个东芝芯片和联想芯片的组合体功能还挺多的。

网友:
Think Pad 电路和保护电路设计,可以说在笔记本各个品牌中电路中算是最难的一个,学过think pad 电路,修过这种机器的人,就知道难度了,上次修过一台T460 ,也是隔离保护不过,修了两天才修好,最后感觉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
还是要仔细哦 这机器i都是修升压和温控其它基本是人为故障多

网友:
谢谢楼主 小白 学习了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4脚多少v才正常啊?
VDD15正常升压后是15V.。。。。。。

网友:
有同行问第54脚的VDD15应该是多少V?电路正常工作后是直流15V左右,这里统一回复一下。

网友(2019-01-05):
楼主把图纸放出来共享就好了
大家都找不到图纸

网友:
技术真不错 可以

网友:
膜拜啊 这机器 修Thikpad 厉害

网友:
专业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X240也是无待机电流,两年多不修机器了。修不了了。

网友:
也就是说,这个vdd15正常升压后,保隔电路才能正常工作。下次遇到,我希望自己记得先查vdd15

网友: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没有强大的理论,一切都是假的

网友:
就怕来之前亮的,修着修着不亮了,这下好玩啦,哈哈

网友:
thinkpad 果然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