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820-3209-A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8-12-01):
          快下班了,无聊,拿出来这个苹果本研究一下哈,据描述放了半个月没用,然后不开机,拆机目测,无进水,无氧化,电池没电,换个新电池依然不开机,          无意间看到CPU电感旁边有个大黑块胡巴了,其实确实不好看,因为都是苹果板子都是黑的,测了一下,那一片都是短路,都是大电容,愉快的更换上,插电开机,没反应,唉!
          测各大电感,只有一个8.8和一个3.4,这个3.4其实是个小屁点电感,并不是我想象的待机3.3V,查图纸,对点位,待机3.3V没有, 查图纸,找点位,51980,EN2有3.3信号,EN1没有电压,EN1是5V的开启,EN2是3.3的开启信号,这款机器插电待机时只有3.3,没有5V,vin脚只有4V左右跳动,又一个故障点浮出水面,追查一下,到了=PPBUS_G3H 依然是4V稍微跳变,这感觉就像身处九层妖塔,但你手里有一张出去的地图,就一直想奔着出口去         难得这么好的兴致啊,结果保安把电给拉了,不尽兴,拿走,带上裸板,适配器,万用表,这就够了,到家看了两集刚更新的玄幻武打片,完事接着搞吧,
        =PPBUS_G3H就通过F7040发出,测一下,一边8.3,一边4V跳变,好吧,找了个镊子,插电,拿着万用表笔放3.3V电感上, 镊子短接F7040,万用表果断3.3V就出来了,至此,我相信已经修好了,明天睡醒去测机吧。

       好久不搞维修了,既然那么唐突的就修好了,也没啥技术含量,只是发出来仅供大家参考借鉴一下,碰到类似的好秒杀哈。
      图纸和点位图在我另一篇文章里,就不重复发了。

网友:
其实还是CPU供电烧的保险坏了,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再换了保险,亮机了

网友:
都喜欢修苹果,可以收到高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