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iPhone的维修

楼主(2018-12-01):
维修过程很平常,暴露了些工作上的缺陷,故和大伙分享

一个iPhone6来扩容,约好晚饭后。
这种简单捡钱的心情是很好的
泡杯茶和客户聊着天
用尖刀撬的硬盘
撬了几下,发现硬盘撬起一个角后,过了好久还是撬着硬盘不会弹起来
把尖刀抽出来重新插入撬,轻松下来
发现板底被尖刀插下去了
对比料板打磨开,发现查下去至少3层,飞线困难,和客户忽悠了个理由第二天来取
搬板解决

另一个7p,客户说换电池后就开不了机
打开屏看下,电池下面震动子取掉了,应该是为拉扯电池胶方便
插数显usb,充电0电流,联电脑不联机
想着先插可调电源,也是0电流
扣上电池,测量电池扣边的测试点,0.47v
再量电池3.98v
然后觉得很奇怪了,明明电池脚被拉低,可调电源上没显示
到处问一圈未果
隔了半天,想起来测下可调电源上的开机线,发现扣子这里没电压
重新把接头焊接,再扣手机上,大短
拆下主板,发现主板底部严重腐烂,曾经进过水
洗干净,找出短路电容完事

这2个案例想说的是,即使容易的活,我们也要认真对待,不然容易节外生枝;工具是否正常也得考虑,不然会出现“奇怪的故障”。

网友:
你也是真心6  翘个硬盘还能挖3层  66666在下佩服

网友:
不够小心吧,手工应该可以不然还敢搬板

网友:
修过同行的6S 扩容 刀下的很  把主板搞个洞  飞线解决了

网友:
能搬板的手工都挺好,胆太大了,心不够,好多都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
有时自己也碰到过,刚刚用电源激活过电池,等会激活另一个电池的时候怎么也没有反应,还以为电池坏了,用万用表查是好的,一看电源线的接口,原来是线松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