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0轻微进水不触发KB9012的问题

楼主(2018-12-01):
接手G580,版号看了下跟G480一样,主板也一样,不触发,3V 5V正常,查KB9012工作条件,待机3.3 复位3.3,ACIN 3.3 EC_ON 3.3 LID 3.3,ON/OFF开关跳变正常 PBTN_OUT#3.3V PCH_RSMRST#这个电压没有,量了下,后级不短路,对地正常,不放心直接断开这条线,测量还是不出3,3 应该不是南桥那边问题,重点放在EC上了,当时进水的时候  也是轻微的,从键盘进的,拆开的时候EC旁边有点,清洗过之后并无异常,这个时候准备换EC 先备份原EC内部程序,飞线到键盘搞的,编程器自动识别的型号是KB9010,我直接备份,然后换了一块新EC上去这个时候还没有刷上原EC内部程序,发现PCH_RSMRST#已经有3.3了,然后飞线准备刷上原程序,这个时候我测量了下很奇怪这个信号没了,也没想太多,先刷上原程序再说,刷上还是没有,郁闷了,又换了一块KB9012 这个时候依然是没有刷上程序,PCH_RSMRST#3,3又出来了,奇怪,只要我飞线上接盘接口这个电压就没了,搞不懂也没接错线,如果说接错线编程器也不应该能识别到EC,大师们谁遇到过,另外这个EC刷错程序或者选错型号是不是说,EC就废了一次性的?我后来也选的KB9012型号刷的是X宝买的工程程序还是不行,哎,,,,,,,,,,

网友:
腐蚀了。看看是不是周围有断线什么不以顶时EC坏了

网友:
成本高了吧,是我就话对地值没问题直接飞个3.3,看好时序就行

网友:
查下南桥的条件,仔细看看进水位置

网友:
这芯片应该是带程序的,兄弟,你一定要买带程序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