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触发掉电

楼主(2018-12-01):
技嘉B75M-D2P REV1.0触发掉电 可继续开机  有时能能跑码亮机   无VCCSA电压  控制级有一点几伏电压   有人有这个主板图纸吗  已经刷过BIOS 换过转换管  换过324  求下这个版号的图纸

网友A:
这个图是这个主板的VCCSA部分

这个是运放正向输入的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这个主板的VCCSA部分

这个是运放正向输入的来源

非常感谢  能不能把完整的图纸给下  分设少点 我不够十分了

网友:
已经找到问题 是Q16管子不良引起的

网友:
那就是VTT无电压,

网友:
这个厉害,这种故障不好修。。有时连电压都来不及测。。

网友:
技嘉主板触发掉电,感觉都是那几个EN的问题,都修了很多了

网友:
谢谢各位提供的图纸,最后看了维修结果,仿然大悟,没有vtten就没有vccsa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