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BA41-02448A BQ24735不过隔离

楼主(2018-12-01):
问题跟(华硕X555LD REV2.0通病故障求大神给个思路。
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无法充电,单用适配器插上无公共点电压不过隔离
拆第二个隔离管后第一个隔离管就完全导通了G级就有24V了装上第二个隔离管就不出电压了
跳过隔离保护用19V直接开机没问题
充电芯片是BQ24735  条件6角ACDET   2.6V    16角REF  6V    20角VCC  19V    4角无输出
问题在于只要拆了第二个隔离管BQ24735的4角就可以正常输出24V
换过两个隔离管和充电芯片都还是一样)跟这个是一样的情况。电池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断开限流电阻用19V烧机,无短路现像正常电池能用说明后级应该是好的。所能想到的办法都以试过。

网友:
上面图纸是借用Scala3-14crv 图纸参数,本机器没有图纸现在只有点位图

网友A:
我有遇到一个跟 楼主一样的情况  但是我换了第二个隔离管之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遇到一个跟 楼主一样的情况  但是我换了第二个隔离管之后就好了

我是主芯片换过三个,隔离管全换了。拆掉第二个隔离管,第一个隔离管导通。短接第二个隔离管24V电压又没了第一个也不导通了。现在完全晕菜了

网友B:
是主芯片换过三个, 第二个隔离管,    然后 就 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主芯片换过三个, 第二个隔离管,    然后 就 亮了

还没修好现在,头都大了。现在不知道那里下手了,学技有限 。论坛看到的能试的都试了

网友C:
我刚修到一个BQ24735不过保护隔离的!是第二个隔离管坏掉引起的!楼主不妨刷个BIOS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刚修到一个BQ24735不过保护隔离的!是第二个隔离管坏掉引起的!楼主不妨刷个BIOS试试!

BIOS会跟这个隔离有关,现在是完全没办法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会跟这个隔离有关,现在是完全没办法 了

我那天修了一个不充电的就是刷BIOS好的!我也是把整个电路翻了个遍,最后没办法刷BIOS试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