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不过内存

楼主(2018-12-01):
技嘉主板 GA-B85M-D3V  REV:2.0 故障开机滴滴滴报警代码15内存过不去,换内存故障依旧刷BIOS还是一样的效果,逐个测内存供电及其它条件(236脚VDDSPD3.3正常、1脚VREFCA-67VREFDQ脚0.7电压、118脚238脚电压3.3V、120脚240脚电压0.7V、时钟正常、168脚RESET
复位电压为0v;但有时候板子好好的可以过内存正常点亮。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2个BIOS同时写新的

网友:
还是看一看CPU针脚和CPU吧。CPU控制内存。

网友:
CPU是的好的,针脚都检测过了看上去都好着

网友:
测一下时钟。

网友:
把转PCI芯片拆掉看看。这个芯片貌似容易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