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4D360HL,闪屏

楼主(2018-12-01):
三星 S24D360HL,图像正常,就是感觉亮度一闪一闪的,不是很明显,但是图像的刷新率调高,就越来越明显,是不是背光的LED灯条有问题了呢?
闪屏

网友:
只要不是屏有毛病,就好办,检查一下灯条接口,是不是松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大电容或者小电容爆了
电容爆了有几率导致闪屏

网友:
查下板上恒流部份....查下恒流主IC

网友:
是不是灯条接口不好

网友:
拆解时候小心

网友:
检查LED接口是不是松动了 检查LED接口是不是松动了 检查LED接口是不是松动了

网友:
用LED灯条代换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
故障时有时无,重新插拔了屏线和灯条供电,暂时没在出现故障!

网友:
有可能电源稳压不正常换换电容试试

网友:
先按压屏线,观察屏幕有无故障变化,有,用橡皮擦屏线接口,或直接换新,无反应,再边晃LED供电插头边观察,如有变化,可能就是LED供电插座虚焊松动,如果这两处就是好的,那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看看电压正常吗?电压没问题在考虑灯条的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led灯排稳定性不好引起的电流跳变,所以闪烁,也见过哦供电不稳引起的闪烁,,可以检测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