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50开机响三声

楼主(2018-12-01):
DELL N5050 触发后电流0.4到0.3不动,过一分钟后响三声  再过一会又三下循环  刷BIOS还是一样

网友A:
板号10316-1  DV15 HR 集显  集显  集显

网友:
看看供电正常吗

网友:
你只会刷BIOS吗?就不能查查供电,信号,时序吗?

网友(点评):
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帖子真的无语

网友:
如果是个新手 发这个帖子我会告诉他 供电 时钟 复位 时序 你10年注册的老师傅 我只能说 换板吧

网友:
怎么说也是认证高级维修员啊 这么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10316-1  DV15 HR 集显  集显  集显

你啥显,你这么发帖谁也帮不了你什么!除非你就是过来蹭下载分的!

网友:
本人菜鸟一个,好喜修通病, 谢谢各位前辈,查了无集显供电,最后拆开散热器,尼吗!CPU摔过也蹦了,换了个U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网友:
也是为了下个BIOS 没分了!就。。。。。。。。。。。。。

网友:
内存不过吧

网友:
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查查还有那个供电没出来

网友:
缺电压把  我上次修了个 是缺电压

网友:
换内存试试吧,不行就加焊U,会有惊喜哦

网友:
这个我以前碰到过,是显卡的问题,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这个板有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