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905S3G不过保护隔离BQ24735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8-12-01):
接到电脑!上电不开机!拆机测量!公共点只有3V多点!把电池拔掉!打公共点对地值正常!
接电源公共点没电压!测量U36工作条件都正常!Q59的4脚只有0.75V电压!感觉是保护了!
但是打各处对地值都是正常的!回头再看看是不是Q59坏了,也没坏!边上Q58顺便也量一下,
发是Q58击穿了找个N管换上!公共点电压有了!开机进系统!提示电池已接入未充电~~
。。。。又是各种查条件~~过程太曲折不多说了!最后是刷BIOS好的!!
以后遇到BQ24735不充电的先刷个BIOS!
最后附上点位图纸

BA92-14874B BA41-02277A Samsung 905S3G 点位.rar

网友:
额  没有遇到过

网友:
离奇的故障,看能不能碰到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不充电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