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技嘉主板时钟问题求救

楼主(2018-12-01):
GA-G41MT-S2触发后亮机显示  CPUID:0010661 PATCH ID;0043 就卡在这个界面。测量全板供电都正常,时钟信号PCIE A13,A14触发开机有0.4V左右到卡logo界面就拉低到0V,PIC B16也是由1.6V左右拉低到0V不正常,其他到CPU,北桥,南桥时钟信号正常(0.4V,0.4V,1.6V)没有拉低。已经换过两个时钟芯片(RTM875T-587),晶振也换过了,还是卡logo,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M_BIOS和B_BIOS调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两个信号正常的话。就是桥了。联想G41主板这情况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