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金士顿16G不认盘主控SM3257EN恢复成功

楼主(2018-12-01):
最近做维修跟数据恢复业务都不怎么好,不知道同仁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做的事情少耍的时间比较多,,,楼下同行送来一个U盘说是插上电脑没反应,同行描述说主控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的不认,接过U盘拆开看了看主控芯片焊好了的,还焊接的比较完美,直接拆芯片开干,这U盘是2片FLASH的,通过读取DMP文件分析并查看有无坏字节和XOR。最终成功恢复出重要数据。

网友A:
你没有将维修过程和分析过程写出来,DMP文件分析,怎么分析?也只是一介而过,最后就上了个PC3000 截图,不理解

网友B(2019-03-29):
这种发帖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将维修过程和分析过程写出来,DMP文件分析,怎么分析?也只是一介而过,最后就上了个PC3000 截图,不 ...

看我另一个贴有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发帖有什么用呢

对于有设备的人来说就有用

网友:
这个也就专门修硬盘的看了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够专业了。

网友:
厉害 !用的PC3000 FLASH

网友:
如果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2019-05-05):
买不起。。。设备  。俺现在还在用 D 版  正版买不起。。

网友:
有详细过程就更好了!!!

网友C:
数据恢复设备PC3000 FLASH    什么价格?MBR和这个的优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恢复设备PC3000 FLASH    什么价格?MBR和这个的优劣?

一万多点,什么MBR???你说的是MR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