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ACER v5-551 3V 5V正常不触发

楼主(2018-12-01):
接到一台ACER V5-551 板号:DAOZRPMB6CO  REV C   不触发    待机电流正常 3V 5V也有    就是开关上面的这个NBSWON#电压不正常只有0.26V左右反正不正常 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查图纸 这个电压是一个10K的电阻上拉给的电压   可是这个机器 开关板上面找遍了 都没有找到这个R124的电阻   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修了?  有没有师傅修过这个主板的  麻烦给你提示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还有补充下:  请问下各位 这个机器  BIOS参与触发吗   怀疑是BIOS问题  取下来刷BISO  我的编程器质量不行还是芯片有问题 老是提示第7脚接触不亮 所以就没有刷的成功  现在的疑问就是这个BIOS在这个主板上面参与触发不?

网友:
没人回复我自己来顶  此机器已经修好了     费了半天精神  居然是BIOS芯片坏了   找一个一样型号的BIOS芯片刷上程序好了! 我修机器第一次遇见BIOS芯片坏的!

网友:
经过验证 这个主板 BIOS芯片就是参与触发的,以后大家遇见这种情况 开关电压不正常的  直接找BIOS问题吧  哈哈哈

网友A:
刷不上的话,肯定会想到换BIOS芯片的,要是能刷上,但就是BIOS芯片坏,那就,反正我遇到过,能刷上BIOS,但最后还是换了BIOS好了的,差点没修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不上的话,肯定会想到换BIOS芯片的,要是能刷上,但就是BIOS芯片坏,那就,反正我遇到 ...

查EC条件满足了没有供电复位,你这电阻应该没装,看开关到EC有没有断线或拉低,有示波器抓下EC有没有读BIOS动作,有说明BIOS参与触发

宏基V5-551G DAOZRPMB6C0 MB_01.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