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4掉电求灵感

楼主(2018-12-01):
前几天拿到一台惠普pavilion dv4 上电之后发现电流上到125掉电
拆开机子看了下可能显卡问题
量了下显卡上的电容 没有发现爆掉的
然后量了显卡供电 发现显卡供电的电容短路了
之后我用BGA把显卡拆下来再量了下显卡供电
没有发现短路 换了个显卡装上去 显卡供电正常
上电之后电流还是和之前一样跑到125掉电
待机电流10
找不到原因了
在站里找点灵感
大佬们清给点思路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打下显卡供电是不是刚出来就掉,有可能是因为滤波不良,如果是滤波不良那示波器打出来就会是刚出来没多长就往下掉,然后上面有杂波,如果供电保持一段时间,比如1ms2ms的一个电平,那就不是滤波不良,你可以考虑刷个BIOS或者查下pg有没有出来,还有温控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打下显卡供电是不是刚出来就掉,有可能是因为滤波不良,如果是滤波不良那示波器打出来就会是刚出 ...

好的 谢谢老哥,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