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H61M-DS2 REV4.0 CPU 无电压 求助

楼主(2018-12-01):
触发后一秒掉电,然后能自动触发,查Q13,CPU_VTT有1.05V,VCCSA有0.95,查 ISL95836HRTZ 第9脚VTT_PWRGD 在触发后未掉电的时候有1.05V,正常应该是多少? 有没有老司机帮忙看看?

技嘉GA-H61M-DS2 R4.0.pdf

网友:
无CPU供电, 测试vR_ON或者EN 脚 有没有3.3V高电平 这是芯片开启   测试VCC PVCC 主供电  测BOOT 自举升压有没有高电平  , 都正常还不输出电压的话, 用示波器测量上管G级有没有瞬间波形来判断芯片是否有瞬间输出,没有输出直接换芯片,有输出的话,查VSEN 电压检测线路上的组件是否良好,  FB反馈电路的组件是否良好

网友:
查下各个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