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2 VER5.2无PWROK维修

楼主(2018-12-01):
板号:MS-7592 VER5.2
故障现象:无PWROK

1.晚上6点钟左右顾客拿来一个主机箱,点不亮,拆主板后测量全板供电正常,无PCI复位,测量PWROK信号:0.02V,不是0V代表这个信号被拉低,当然也有些测量时0V其实也是被拉低,只是拉得比较彻底。测量点是电阻R2,如下图

2.拆掉几个转换的小芝麻管:拆Q41后,触发掉电,于是赶忙装回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拆Q1,PWROK信号仍然被拉低。总之把相连的元件都拆过一遍了,都是被拉低,最后只剩下南桥了,于是找料板换了个南桥。

3.以为换了南桥就应该好了,结果PWROK信号仍然被拉低。期间参考了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74650-1-1.html(精华帖,5毛没了)
4.感觉自己修不好了,第二天白天再看主板,(昨晚天黑没看到,那芯片在很不起眼的位置)偶然发现一个USB供电芯片烧了,如下图

5.拆了,看图纸是5VSB那里烧了(我看见机箱里有蟑螂,估计两个脚因为潮湿短路烧了)拆掉后被1脚和8脚直连了。

6.于是PWROK电压正常了,测量发现CPU复位已经有了,就是不跑码,没招了,放了半天后想到可能是料板桥有问题,就把原来的桥又焊回去了,奇迹出现了

7.本以为亮机就可以了,结果提示出上图红字,翻译出来意思大概是超频失败,要按任意键恢复出厂bios。(出现上图时候具体现象:触发开关针,先掉电2次,两次掉电都是在诊断卡代码D1立刻掉电,第三次开机后会出现如上图有红字亮机)按了几回还是这样,百度一下,告诉我纽扣电池放电,于是我放电后不出现红字了,但是出现问题是亮机后键盘失灵。于是反复开机测试发现,诊断卡偶尔左跑一个码挡住,右跑另一个码挡住,重启后又能进去,这些复杂的现象让我感觉不是我这种新手能修好的,怀疑USB供电芯片烧的太厉害了,可能把桥烧坏了,以为看见USB供电芯片的焊盘都烧没了两个脚并且还有一个小坑。
8.想到键盘失灵是不是USB的OC#,查了,全是正常的高电平,然后又把PS2的472排阻更换,并把相连的滤波电容取掉,仍然没效果。本想放弃了,但是查了下论坛,论坛上边说:提示超频失败是桥虚焊。
9.加焊桥,一切恢复正常
最后回头想:USB的供电不在时序内,但是USB出了问题,会让时序不能正常进行,有人会说SLP_S3#和USB连接,但是我这张板我测量过SLP_S3#信号是高电平的3.3V,而且即使是SLP_S3#被拉低就是无法触发了,所以说我认为我这个板不是SLP_S3#的问题,太具体的我也没有细致测量,我就是想说USB出问题会造成时序不正常,O(∩_∩)O哈哈~

还有一个收获就是遇到一些奇怪的现象找不到原因那就是和桥啊、CPU座啊等一些对我小白来说比较玄奥的东西有关,O(∩_∩)O哈哈~

网友A:
这少少也得收100吧,换桥了。。花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少少也得收100吧,换桥了。。花时间了

这块主板三天才找到所有问题,在之前已经通知老板修不好了,所以等我修好后老板刚好收了新买的一模一样主板的快递,于是我把新买的主板换上了,虽然原来的主板修好了,不过我总感觉换桥后的主板不会太稳定,因为主板原来是无铅的,结果被我换成有铅的了,熔点变低了好多,而且第一次重新植球用BGA焊上提示:超频失败,我又加焊了一下才好,我心里更没底了

网友:
不错   维修界里就是需要你这种精神  辛苦了

网友B:
你是小白,那我就是小小小小白。技术不错。能修好就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小白,那我就是小小小小白。技术不错。能修好就就好。

你应该比我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就是不发帖子啊,既然逛论坛就发个图文并茂的帖子啊

网友:
V星usb  旁边常用这种

网友:
现在这个板  修的很少了        没必要搞了     拿来练技术了

网友: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