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92p走弯路

楼主(2018-12-01):
看电流,不认内存,量了一下内存复位居然没起来,spd总线量了一条,有波形,直接拆机了,由于没图纸,扫雷半天没结果,索性再量一下spd总线,一条有波形,一条低电位,拔掉内存就都正常了,换一条内存居然显示了,就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内存复位能

网友:
一定是内存坏了,拉低了系统总线,所以检测不到内存

网友:
没看明白,估计不是内存坏就是内存槽

网友:
内存这块是很复杂的,涉及到很多方面的

网友:
                 原来是内存问题

网友:
这不就是内存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