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7代小电流不开机

楼主(2018-12-01):
机器动过硬盘和充电IC
按开机后定电流38毫安,检查电源各路输出正常。
以为是DFU模式,插数据线没反应。电流直接归零,然后重植充电IC后故障依旧,取下硬盘后定电流31毫安,还是不进DFU模式。

网友A:
50都没有用复位 肯定进步了dfu 查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都没有用复位 肯定进步了dfu 查CPU

各路供电都有     感觉是CPU了..............

网友B:
38查cpu复位还有时钟包括24m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查cpu复位还有时钟包括24m晶振

复位1.8有,时钟有0.54V,更换时钟后电压一样,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查cpu复位还有时钟包括24m晶振

复位1.8有,时钟有0.54V,更换时钟后电压一样,时钟应该没问题。

网友C:
7和6应该差不多吧? 怀疑cpu的话能不能测下总线那的升压电阻,全短路搞cpu,没全短路再搞那条线上关联的 菜鸟随便说说

网友D:
应该是有一路电路短路,烧鸡大法伺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有一路电路短路,烧鸡大法伺候一下!

你这思路…

网友E:
拆时钟测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时钟测对地阻值正常吗

正常 已经干CPU了

网友C:
干完正常了吗 感觉还是要干usb芯片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7和6应该差不多吧? 怀疑cpu的话能不能测下总线那的升压电阻,全短路搞cpu,没全短路再搞那条线上关联的 菜 ...

38mA能短路,是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完正常了吗 感觉还是要干usb芯片先

usb早就干过了

网友:
BOOST这一路查过没有啊?BOOST这一路查过没有啊?BOOST这一路查过没有啊?BOOST这一路查过没有啊?

网友F:
小7通病,a10上面的电感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7通病,a10上面的电感虚焊了。。。。。。。。。。。。。。。。。。。。。。。。

大佬能讲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7通病,a10上面的电感虚焊了。。。。。。。。。。。。。。。。。。。。。。。。

大神能讲具体点吗?

网友G:
修好了吗?加我微信,和你探讨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好了吗?加我微信,和你探讨探讨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