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X6TI,烧待机芯片,通病维修

楼主(2018-12-01):
机械革命X6TI,接电大短,拆机发现待机芯片烧了,上个月修过一台同样问题的

故障忘拍照了,拆掉烧糊的芯片,烧焦的焊盘全刮掉,公共点还是大短,烧鸡大发

电流这么高,主板抚摸了一遍又一遍都没摸到发烫的地方,无语了,没办法只能拆公共点的电容了,拆一个量一下,终于拆到这个电容不短了

又把这个电容焊回去,再烧鸡摸了下这个电容确实不会发烫,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修好后是这样的

顾客要的急又忘了拍照了,这张图是论坛上拿别人的,飞线方法是一样的,我把芯片圈圈里的36脚和37脚连一起了
最后完美亮机,只是电池不能用,顾客不知道急着去干啥,也没拍亮机图

网友:
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这机器烧MOS管的到很多

网友:
但可能是短路太狠了吧,烧的时间长了才会发烫

网友A:
不用换待机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换待机芯片吗

芯片一个50块------------------------

网友:
可能是短路太狠了吧,烧的时间长了才会发烫

网友:
幸亏桥没有烧。。。。。。。。。。。

网友:
签到!!!!签到!!!!签到!!!!签到!!!!签到!!!!签到!!!!签到!!!!签到!!!!签到!!!!

谢123451989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签到!!!签到!!!签到!!!签到!!!签到!!!

谢123451989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是充放电芯片吧               要是待机芯片烧成这b样     就报废了

网友B:
50块买到的也是假的,我的充电隔离一体板已经测试完成,通用性和稳定性也测试完成,以后是这种机器的拯救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块买到的也是假的,我的充电隔离一体板已经测试完成,通用性和稳定性也测试完成,以后是这种机器的拯救者

求购18750825290

网友:
待机芯片不装可以开机?

网友C:
估计很快返修,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记得以前联想的E420,也是爱坏待机芯片,也是买小板改待机模块。

网友:
这个版换了那个芯片也不会充电,不知道是为什么,又没有图纸,不好搞 啊。

网友:
遇到的这机器烧MOS管的到很多

网友:
这个 机器设计有问题  充电和mos管全部集成在这个 芯片里面

网友:
这种机器还行  能报上价格

网友:
值得学习 这这电脑电路设计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就是CPU 跟显卡高端点  在装个高端屏  其他没有啥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特别容易返修,公共点的电容是定时*WF词语*。。。。。遇到过两次pcb烧穿公共点大短的。。。。

网友:
这通病好,赚钱的活儿,谢谢楼主的帖子,呵呵

网友:
这破机器没有图纸什么多不好搞,希望有服务站的朋友贡献一下

网友:
烧都是因为后级短路没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很快返修,楼主修的不错

哈哈,返修个毛线,这种修法没问题的,要么板子烧一片,要么一直用下去,,,,话说,你店铺还没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块买到的也是假的,我的充电隔离一体板已经测试完成,通用性和稳定性也测试完成,以后是这种机器的拯救者

你测试过涓流充电模式么................

网友:
为什么不补齐芯片呢,你的内存插槽没连线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又没有图纸,不好搞,

网友:
充电芯片8692,确实挺贵的,这主板,一般大短路就会烧充电芯片,严重点的就是板层也烧,,还有,这主板桥也容易挂,3V芯片直接击穿烧桥,然后烧8692

网友:
曾经修过这个本 ,没想到可以 36 37 短。  订了芯片 回来, 用几天 打火, 烧 的更厉害报废了

网友:
好资料。学习了,上次碰到个没有搞好。

网友(2019-03-18):
然后隔离管烧黑了, 隔离保护还是苹果的电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