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一体机ET2220INKI-B009M维修经历

楼主(2018-12-01):
    接到一台客户送过来维修的ASUS一体机,说是开机白屏,开机试机,确实白屏。

       打开后盖,测量主板上屏线接口供电,5V电压正常,于是拆开一体机屏幕,测量屏上5V供电,没有电压。主板上5V电压没有过来,可能是屏线有问题。换根屏线试试,果然换完屏线,屏供电5V电压有了。装好屏,开机测试,按开关键,怎么也开不了机。怪事,明明就换了一根屏线,怎么现在就开不了机了呢?

      测量主板3V,5V待机电压正常,也没有短路的地方,开关也正常,怪事,怎么就开不了机了呢?来之前还能触发,修完就不触发,这也给客户交待不了,只好再花时间修吧!!好不容易在网上找到了开机芯片IO 5579的引脚定义,30脚为PSON#,判断为开关信号,用镊子短接,开机了。想跑跑电路,看看开关排针到这里,是哪出了问题,全是板层走线,找不到,也不通,没办法飞一条线过去,按开关亮机!

网友:
其实屏线供电可以飞线...节省成本

网友(2019-05-26):
开机芯片IO 5579的引脚定义,可以发一个吗?我在网上找了很久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