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70求ec脚位阻值

楼主(2018-12-01):
版号LT31 MB   14217-1M   448.03N03.001M
机器开机电流0.41不变隔一会变0.26 同时显卡供电关闭,检测到ec第5,6脚腐蚀,现在已经不知道关联的地方和作用,第五脚0欧六脚二极管值0.465
哪位兄弟正在修的求量一下这两个脚位阻值,当然能指出脚位关联的地方最好了

网友:
哪位大神有图纸就更好了,某宝问过好几家都没有

网友A:
把io拆下来看焊盘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io拆下来看焊盘里面

大神提点的很准确,第四脚也是断的,拆开ec才能看到

网友:
这种本来就是要拆开来看的呀

网友:
机器修好了,ec下面断线了,要拆开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