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弘基版号14206秒杀维修一例

楼主(2018-12-01):
版号14206
故障,插电大电流。
拿到机器插电立马大电流,拆机量公共点对地值16,心下已经明白哪里问题。万用表二级体值档,红表笔接公共点,黑表笔接各个电感,果然,测到显卡供电对公共点二级体值为1(表笔阻抗为1),这说明显卡供电的mos管已经击穿,当下管开始导通接地的时候上管仍然导通

这个显卡供电是由三路供电,通过电感连接到一起,所以这三个电感量着对公共点二级体值都为1,将三个电感翘起,再去量,其中两个与公共点已经不连了,把剩下那个的mos管拆掉,果然已经不短路了,找了一下没有这种管子,复合上下管的,(我也很无奈每次都是没有芯片的,连这种都没有。。。。。。。。。。。。)干脆先拿两个单下管用线连了上去,开机已亮。

个人有点强迫症,每次都喜欢用绿油把漏出来的引脚全涂上

把管子拆掉,tb买个管子,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闲的无聊发个帖,别喷我

网友B:
芯片都买了不順帶买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都买了不順帶买个管子

哦,买的就是管子,芯片没坏,说顺口了

网友C:
好久没修过秒修的机子了,为什么现在都那么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都买了不順帶买个管子

帖子已经修改了

网友C:
难道要来信维重新进修了,古代修法已经过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要来信维重新进修了,古代修法已经过时

来吧,学长   我刚出来

网友D:
这种可以测一下G极的阻值就知道是那一路烧了     就不用翘电感了

网友C:
大神们现在修笔记本一般多少钱呢,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可以测一下G极的阻值就知道是那一路烧了     就不用翘电感了

G级阻值应该是会正常的吧,这个是上官击穿,公共点到电感直通,跟G级没通         不过我也没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们现在修笔记本一般多少钱呢,参考一下

我还不是大神呢,小白一个,我是底薪四千+提成的样子,修越多工资越高

网友:
我修过这种板管仔坏...显卡ic也短

网友:
这样改装多费劲

网友:
我就是常干这种事的人,哈哈.我的配件非常缺少,没办法中的办法.

网友:
讲解的很细,把理论都讲出来了!

网友E:
管子散热会不会不好?会不会不耐用?

网友:
表示前阵子刚遇到过跟你一样的情况  也是这个机器  是三个复合管  其中一个导致了公共点短路,我直接拆了没装,只有两个管在工作  目前近两个月了没有找回来  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这种mos管是容易坏,楼主捡钱了

网友:
管子也需要散热。最好焊主板上,时间长了过热可能有问题。

网友F:
既然显卡供电电感对公共点为1.那你就说是有问题,这不是乱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修过秒修的机子了,为什么现在都那么难修了

事业的上升期呗,哈哈

网友:
还能这样搞? 学习学习了

网友:
改的管得想法散热

网友:
这种是复合管子 不太好找啊

网友:
呵呵呵 技术很好啊呵呵呵 太厉害了  呵呵呵

网友:
维修难做,自己种下的果只有自己来收了

网友:
                改的一手好管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既然显卡供电电感对公共点为1.那你就说是有问题,这不是乱说吗?

正常来说是为无穷大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管子散热会不会不好?会不会不耐用?

tb买了配件,这个只是暂时装上试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是为无穷大才对的

如果二极管档显示1,那不是无穷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二极管档显示1,那不是无穷大吗?

额,我的错我的错,不是1 ,是0001,我的万用表无穷大为OL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二极管档显示1,那不是无穷大吗?

另外,我在帖子中有写,我的表笔阻抗为0001,减去阻抗的话,相当于直连

网友:
直接取了不装会不会可以用?

网友:
一看楼主的修法和表达,应该是新手

网友:
卧槽  搞得飞起…………………………

网友:
双N管,改也能不用,不好看,哈哈俣

网友:
历害,装备真全,还细心。仔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闲的无聊发个帖,别喷我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很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一般电容容易坏吧,现在电容质量不行啊。。。。。。。。。。。。。。

网友G:
那个绿油多少钱一瓶啊,还有你那个照绿油的灯,是自制的么?多少钱一个啊。我也想弄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绿油多少钱一瓶啊,还有你那个照绿油的灯,是自制的么?多少钱一个啊。我也想弄一套

迅维买的,绿油6块好像,灯是35,或者25,记不清了

网友:
以前用这个改过联想V460来代替铁壳MOS,用散热泥包裹,也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返修了。

网友H(2019-01-07):
.................妈的我以为烧了显卡,结果干了显卡,发现mos的事,现在显卡装上不亮机电流0.8内存供电没有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妈的我以为烧了显卡,结果干了显卡,发现mos的事,现在显卡装上不亮机电流0.8内存供电没 ...

你 摘了显卡供电的电感试试能不能亮,有的机器断了显卡供电自动使用集显开机,如果断了显卡供电能亮,那你就重植一下吧,当然也有可能是本来内存供电就有问题、

网友:
                  找个代用的就不用哪么难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