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换ec后不亮机

楼主(2018-12-01):
一台三星rv415,AMD贴片CPU,独显,客户刚送来是不触发,测试ec有短路,51125芯片也损坏,更换了这两个芯片后,触发后电流0.79后无跳变,不亮机,换内存,刷BIOS都不行,哪位大神碰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试下加焊下cpu有惊喜

网友:
量一下还缺少哪个供电没。。。。。。

网友:
是不是没有焊好,还有可能不止是ec问题

网友:
我有主板   独立显卡的   要不要

网友:
估计还是EC

网友:
加焊一体式CPU试试,不跳变是卡码或没跑码,估计桥的问题。

网友:
一点跳变都没有,估计怕是桥有问题,AMD的桥坏的少单也有坏的额。

网友:
这种EC应该是带程序的,不能随便换的哦

网友:
                      那就不好搞了

网友:
待机芯片坏导致EC损坏,估计还得换桥才行。

网友:
看内存有没有波形啊,SPD有没有,复位正常不,

网友:
这个机子我碰到过CPU  虚汗的,  主要的哪几项供电都有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