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壶 维修

楼主(2018-12-01):
垃圾堆里捡了个别人扔的电热水壶,不加电。
铭牌如下

功率 1800W。
先测底盘,无问题。无断线。插头到底盘圆环插座之间,无断线。
——————————————————————————————
拆壶体。

把底座拆掉。结构如下

万用表 蜂鸣档开始测 。
把手拆开,里面有一个蒸汽开关。测开关正常。

下面测发热丝。看是不是断了。

电热水壶功率P=1800w,根据R=U平方÷P
计算一下发热丝阻值=220X220 ÷ 1800 =26.8Ω
正常无老化。 √

再测其他地方是否有断线。

发现 一根接线柱和底盘簧片之间,不通。
仔细观察,发现里面还挺复杂。不是一根线直接过去。
里面 是2个触点,依靠弹片弹力,压在一起的。

发现其中一个触点,根本没有碰到一起。
用钳子捏了一下,恢复正常。
再测,断的位置,已经通了。
仔细观察这个东西,发现还挺灵巧的,是个机械开关。

推杆下面 是个温控簧片,图片如下

白色的是涂的散热硅脂。 应该是个温度弹簧。
到一定温度后,他会变形。比如由凹变凸,或者由凸变凹。
去淘宝 搜了一下,叫温控器金属片。
只不过 我拆的这个,是双金属片的。
另外,把手上也有一个开关,蒸汽开关,里面用的也是这个。
这个机械开关,我绘了个草图,如下

蒸汽开关类似,不再赘述。
故障很简单,应该已经修好。主要是探讨一下它的原理。这个温控开关,应该是防干烧的。
当蒸汽开关失效,或者用户是开着壶盖子烧水时,
一旦水分完全蒸发,壶底温度会急剧上升,
应该会在100度以上,这个开关会直接切断供电。

把手上有一个蒸汽开关,当水沸腾时,水蒸气会进入开关上面的温控弹片,
弹片变形,推动开关动作,切断电源。

这是电热水壶的2重保护功能。

重新涂上硅脂,组装好、

指示灯亮起。已经可以工作。

网友A:
把不正常的修好,恢复其正常工作性能  虽然东西本身价值不高,却是维修人技术和经验所在。

加分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不正常的修好,恢复其正常工作性能  虽然东西本身价值不高,却是维修人技术和经验所在。

加分推荐!   ...

谢谢管理员鼓励!!新手,先从比较简单的东西下手。小家电,线路清楚,容易理解。多拆修,感觉对维修板卡,也有很大帮助。

网友B:
这个马赛克打得。。。。。。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马赛克打得。。。。。。哈哈哈。。。。。。

呵呵。找不到什么好的图片编辑工具,ps也不会用。都是用系统自带的编辑器搞的。比较粗糙。打马赛克,是防止指纹信息泄漏。

网友:
变废为宝,厉害!

网友:
大部分都是上方的热跳开关坏,下边一般都是接触不良造成的不加热

网友:
这个三角底座嘴容易坏,基本都是触点问题,有的时候直接焊接起来。

网友:
分析得好,有耐心,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C:
热水壶修得有境界!已加满分!

网友C:
是不是不盖上盖子烧水就会一直烧下去啊,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热水壶修得有境界!已加满分!

谢谢老哥的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哥的加分。

我也发了个贴,快去加满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发了个贴,快去加满分

好的。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不盖上盖子烧水就会一直烧下去啊,哈哈

打开盖子烧水,我试过,有一定概率。把手蒸汽开关有时会跳,有时不跳。那个水壶一般是梨形的,上面口小壶底面积大。水沸腾时,水蒸气会有一部分冲进把手的蒸汽导孔里面,使蒸汽簧片受热变形,开关执行动作。盖上盖子,总归安全一些。

网友:
不错不错。修好了。这种东东,一般就是机械部分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E(2019-01-05):
这马赛克打的让我想起了日本的女老师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马赛克打的让我想起了日本的女老师们!

那种两三个人就演完的电影,看多了吧

网友:
这贴,又见尖峰吸收电路分析了,知识量好大,感觉本帖质量,是一年中看到的,最高的几个之一了

网友:
好样的,变废为宝了!可以再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