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 6 无限重启不进系统,但是偶尔进次把。绝杀~

楼主(2018-12-01):
iPhone 6 无限重启不进系统,但是偶尔进次把。绝杀~

废话少说,直接上绝杀。已将说明写在图里了~

希望觉得对自己有帮助的朋友可以帮忙加点分,后期会更新。

机器状态以及说明如下图。

网友A:
厉害 启动日志从哪弄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 启动日志从哪弄出来啊

设置-隐私-分析-分析数据

网友:
经典实用案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隐私-分析-分析数据

谢谢谢谢

网友C:
8代假死,重启等故障。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panicString" : "panic(cpu 1 caller 0xfffffffo1d51ec24): PMP NMI FIQ -pc=0x01003f00 - power(1) - failed to transition to state 0 (_iopStatus=6)\nRTKit: RTKit_iOS-973.220.31.release - Client: not set\n! UUID: d0c73487-0fd6-3d84-84c8-6e80d08b0951\nTime: 0x000001028a27abbc\n\nFaulting task stack frame:\n  pc=0x01003f00 \n
r00=0xc0468000 r01=0x00004000 r02=0x80000333 r03=0x01016180\n r04=0x01014f74 r05=0x01016cao r06=0x00000001 r07=0x0101cd58\n r08=0x00000000 r09=0xc0500000 r10=0x00000010 r11=0x00000008\n r12=0x00004100 sp=0x0101cd30 lr=0x01003eef pc=0x01003f00\n  psr=0xa000003f\n\nFaulting Int Call Stack:
0x0000000001003f00 0x0000000001012f7c 0x0000000001012e2e 0x000000000100ca48 000000000000000000\nMailb0x (0): (0)\n Inb0x AKF_KIC_INB0x_CTRL = 0x00023301, AKF_KIC_MAILB0x_SET =
0x00001101\n Outbox( AKF_AP_OUTBox_CTRL = 0x00021101, AKF_AP_MAILB0x_SET = 0x00000000\n\n  dir endpoint  timestamp

网友D:
这个系统的分析数据,怎么看啊?里面都是英文根本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系统的分析数据,怎么看啊?里面都是英文根本看不懂。。

你看不懂怪我咯?

网友D:
。。我没有怪你啊,我请教一下这个怎么看啊

网友:
图上标出来了阿,  als中文是感光的意思
i2c2是总线~
涉及到这条总线的只有前置排线座和前置排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怪你啊,我请教一下这个怎么看啊

图上标出来了阿,  als中文是感光的意思
i2c2是总线~
涉及到这条总线的只有前置排线座和前置排线而已~

网友E:
试过6p有无限重启。但是没有搞好。

网友:
历害了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过6p有无限重启。但是没有搞好。

请分清楚重启的情况,能不能进系统。电流情况~

网友F:
没看懂,到底杀了哪一个?两个电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懂,到底杀了哪一个?两个电感吗?

外配,前置排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C:
8代假死,重启等故障。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panicString" : "panic(cpu 1 caller 0xfffffffo1d51ec24): ...

感觉是CPU运行故障看门狗起作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是CPU运行故障看门狗起作用重启

没有看到WDT关键词,是怎么看出是看门狗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8代假死,重启等故障。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panicString" : "panic(cpu 1 caller 0xfffffffo1d51ec24): ...

中断信号切换异常,无法切换到正常状态

网友H:
拔了排线是不是故障就消失呢?还是一定要更换好的配件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拔了排线是不是故障就消失呢?还是一定要更换好的配件才能正常启动?

前置排线不扣可以开机的. 6系列单板都能开机...。机子修多了自然就不会来问这问题了~

网友:
高手啊 分析数据里面太多东西了 怎么知道哪个有问题啊

网友:
大神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