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片铭瑄MS-GF GTX1050 电竞版5G 跑2R后等10秒后继续跑马并有正常开机声但不显示

楼主(2018-12-01):
有两片铭瑄MS-GF GTX1050 电竞版5G 跑2R后等10秒后继续跑马并有正常开机声但显示
测试电压 核心0.8几 内存1.3几 还有1.01 1.8V 都有。。也就是说电压没发现异常, 就是不显示!加焊过主芯片,依旧一样!
大家对1050双风扇的卡维修得多吗。分享下 1050系列的卡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

最后时间不允许了,放弃了。。。

网友:
ddr5的显存正常电压是1.5。另外你打一下金手指复位脚和时钟脚二体值是否在300到700之间。诊断卡跑2A可能是不过显存或无复位

网友A:
应该是集显亮机了。显卡的问题。DDR5的集显电压。开机是1.5V过显卡后很多是1.3V

网友:
PCI 接口和显示接口是否有问题,测量试试

网友:
显卡卖吗?老板 研究研究,看看可以整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集显亮机了。显卡的问题。DDR5的集显电压。开机是1.5V过显卡后很多是1.3V

FM2 740的没有集成显卡的U......

网友:
找个有集显的主板吧 插上显卡看下集显显示不 看下认不认显卡  检查显卡核心复位 刷bios 检查时钟  检查接口供电 再认真看一下显卡有没有撞掉件

网友:
是不是掉件了  我这里从陕西那边搞来的几十张1050ti坏的过来  30张结果就修好了10片  还是掉件的显卡

网友B:
老哥这是1060吧?1050好像没有5G显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这是1060吧?1050好像没有5G显存的

1060 可能我打错字了,不好意思,图片上有1060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