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FDI总线和集成显卡有关系吗

楼主(2018-12-01):
有人说大多数笔记本都采用独显处理数据,集显输出。这个集显输出是什么意思。笔记本上面的图像输出模块跟集成显卡有关系吗?就以y470为例。GPU把数据传输给CPU。CPU传输给桥。桥输出LVDS信号。这其中根本没有集成显卡的事啊。。。为什么要说成是集显输出呢。还有就是y470不打集显驱动独显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我的K660D,主板不打集成显卡驱动。独显也无法使用。这是为什么

网友:
FDI总线就是传递显示信号的 这个信号给桥 桥输出VGA和LVDS HDMI直接是显卡输出 一般2代 3代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A:
跟集成显卡没有关系,集成显卡在CPU里面,LVDS从PCH输出,Y470不要独显一样能正常用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集成显卡没有关系,集成显卡在CPU里面,LVDS从PCH输出,Y470不要独显一样能正常用集显

我的意思不要集显行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