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惠普 板号:6050A2637901-MB-A02(集显图纸)

楼主(2018-12-01):
求惠普6050A2637901-MB-A02(集显图纸

实物如下图

网友A:
HP和联想一样了。越做越变态了。电路设计的复杂繁琐,而且非常容易坏。

网友:
这个图论坛是没有的 去淘宝看看呗

网友:
不错   维修界里就是需要你这种精神  辛苦了

网友:
图纸没有     ,淘宝我问过只有BIOS

网友:
这只有BIOS的话,那还是直接换板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和联想一样了。越做越变态了。电路设计的复杂繁琐,而且非常容易坏。

对头  E585 适配器都有4个电压  搞得这么多没什么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