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C440 没有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8-12-01):
C440一体现 机,电流 0.44  ,明显不够 ,测到没有CPU供电先测各个电感供电,发现PL7没有供电,  一看旁边的PU8芯片,炸了,看来是你的问题,换之OK,

网友:
啥电压在电感啊 真好 没有第二个故障

网友:
是不是被你吹炸的

网友:
炸成这样直接干

网友:
阻值正常吗。可以顺便发BIOS

网友:
这种明显的故障还是好修,后继没有短路,换了一遍都会好。

网友:
这是上面芯片啊

网友:
不是表面简单  换了就完事了 那么肤浅 维修 没什么 吹牛的  修好就行

网友:
闭着眼睛都能修好的故障啊,问题是到哪找这个PU8

网友:
    现在注重的是结果   过程都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