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30 板号NM-A311 换CPU

楼主(2018-12-01):
         该机器故障是所有USB口不能使用,并且时常蓝屏。测量USB 口发现数据信号线对地短路,并且几个USB口的数据线都对地短路。说明桥内部的USB模块短路了。该机器桥和CPU做在一起的。要想修好只能换CPU 。还好这款CPU也不贵,于是就当死马当活马医了。

灌胶的主板拆CPU 有点风险,该板灌的胶太多。上BGA 到了回流温度的时候,用镊子没有撬动,后来用铲刀才铲下来。掉了很多点(左下角大部分焊盘都没有了)。庆幸的是掉的都是无效点。用绿漆把掉漆的的地方补好。
上BGA焊机回流焊。一次成功!

网友:
这种有胶的很麻烦

网友A:
运气好,来的时候可以亮机吧?这风险太大了

网友:
这也不换板?就怕不受用

网友:
这种打胶的肯定要报风险的

网友:
刚修到G40-30 除了屏幕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CPU是N系列的 所以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好,来的时候可以亮机吧?这风险太大了

这种机器肯定要报风险的 修不好赔板子谁也不会做的

网友:
这个板子,不知道设计问题还是怎么的,很容易就烧cpu。特是短路的,碰到好多个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道最多的就是U挂和BIOS坏,其他问题貌似较少。

网友:
换过这样的,成功率蛮高的。。。

网友B:
你这是用力过猛啊  都脱了一程皮

网友:
能说焊CPU的温度吗?做CPU最怕温度掌控不好,风险大。

网友:
简单的问题,就是换个cpu的事。搞得很有仪式感,还掉了那么多点。bga返修台维修必备。这个和回流焊是两个概念,不要搞混了。

网友:
帅小伙  不错  你有大大是前途!

网友:
从来不敢换CPU 太冒险了  不值得

网友:
从来没想过换CPU。小小白想都不敢想,你们这些大师说干就干。

网友:
我还遇到G40-30的机器除了USB键盘鼠标不能用其他都能用的故障  比如U盘 移动硬盘都能正常使用,后来嫌麻烦就直接让他们加一个USB扩张器就好了

网友:
看见那绿油 头都大了!技术不错还搞好了

网友:
     灌黑胶的不好弄   每次弄都小心翼翼的

网友:
很好的帖子,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用力过猛啊  都脱了一程皮

BGA温度没开太高,设定的温度刚好锡珠融化。不敢把温度设置高怕板子起包。

网友:
这个666     新主板u爱坏

网友:
刚刚也是修了一款flex 3-1130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最后也是取了U跟你的一样也是灌胶水的。拆下了也掉了好多点幸亏都是空点也没有管直接点了绿漆。正在等U中

网友:
                                     这个好换

网友:
黑胶会不会好容易拆坏啊  这种要报风险吧

网友:
兄弟你那个掉了很多漆哦

网友:
这种CPU不贵还可以试下,现在买CPU也不一定能买到好的,说来心有余悸!

网友C:
联想的现在灌胶灌的特别多,那天换一个桥也是这样,掉了好多空点,不过焊的成功率挺高的,你的绿漆补的挺好,是风干的还是紫外线扫的,洗板水可以洗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现在灌胶灌的特别多,那天换一个桥也是这样,掉了好多空点,不过焊的成功率挺高的,你的绿漆补的挺好 ...

我一直都用紫光固化漆,这种漆要注意就是不能厚。一定要薄些,这种漆其实是一种胶,凝固时会膨胀一点。

网友:
换过一次话说的也是USB不能用,赛扬U

网友:
成功率不高,高手啊

网友:
掉了这么多点都被你搞好了  真有耐心

网友:
这东西要是没有一定的技术水平,是不可能修修好,技术不一般。我从来就没修好过。

网友:
有几次我换这东西拆下来一看焊点都被我拉下来,看看就丢了。

网友:
有几次换这东西。发现有几个点都没有了 空的。死马当活马装上去,修好了。真是运气好

网友:
绿漆在哪买的 呢  ?。买过导电漆 没有绝缘漆

网友:
这个U BGA多少度能干下来啊  有没有个准数现在手里有一台U短的没上BGA呢

网友:
你CPU 找谁家买的

网友:
我的哥,你这个修好稳定吗。一个桥多少钱

网友D:
楼主好技术,我碰到CPU坏的,只要是联想的直接让别人换板了。
科迈电脑维修
修着玩,不要把维修当成工作,而是当做爱好,这样你就会有无穷的乐趣。反之则痛苦难耐。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技术,我碰到CPU坏的,只要是联想的直接让别人换板了。
修着玩,不要把维修当成工作,而是当做爱好,这样你就会有无穷的乐趣。反之则痛苦难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