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22

楼主(2018-12-01):
一台acer的
笔记本
。开机不显示。拆机后看到bios和桥都动过。桥和cpu是二合一的。无显卡。在论坛下了一个bios刷上后。电流从0.5跳到04不动。然后感觉屏一闪一闪的【屏没亮就是那种没有背光的那种】拔掉内存有报警。外接也不显示。不知什么原因
笔记本

网友:
BIOS不对再刷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努力中努力中

网友:
既然是这种机器,那你就完全可以甩开膀子搞一搞,不用担心什么。BIOS刷刷刷,多刷几个。然后加焊CPU,不行就摘下来看看焊盘有没有掉点!

网友:
看下你的BIOS有没问题 改了BIOS是后吧你原备份的BIOS的ME做在新BIOS上面 可能是ME不对

网友:
这款机器电流就少,换个屏幕试一下吧,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