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移动满格宝 顺求焊接高手指教

楼主(2018-12-02):
移动4G信号不好,弄来一个官方的放大设备,坏的,通电灯不亮,拿到手沉甸甸的。拆开看更是震撼官方的东西做的就是到位啊。打开看了一下,是一个54318电源芯片坏了,此芯片单独给4G供电。测量旁边电容对地短路。本打算先从IC下手,不过400℃都没吹下来,求指教。另外,灯不亮是里面排线断了,弯着太厉害了,断了也正常,通电还是有电流的。下面上图,做工逆天哦!

网友:
补充下,已经暴力拆下,测量供电端电容对地阻值只有4Ω,另外一组供电电容对地阻值很大,看来还是电容有问题,只待烧鸡大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