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6530B 无法完成系统安装

楼主(2018-12-02):
前两天,给朋友的笔记本 Hp compaq 6530B 版号6050A2219901-MB-A03 装系统,不管是装win7还是win10 都无法完成安装,系统总是启动安装服务后发生意外错误,然后重新启动,如此反复循环,不能完成系统安装,也就无法进到登陆界面。先更换内存,后又更换硬盘,又刷新bios后,故障依旧,开机检查主板,查了供电,时钟,复位,没有发现问题,可以正常启动到PE,在pe里面不死机,但是一运行cpuID这个硬件检测程序就死机了,感觉还是什么硬件有故障,求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设置一下BIOS?有些硬盘需要设置下BIOS才能装系统。不然的话,能读出来硬盘装进去系统,拔下U盘重启时就会蓝屏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