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不充电,不联机

楼主(2018-12-02):
接了一台ipad4 ,插充电器没反应,连电脑也没反应,激活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换了电池跟尾插无效,又换了u2还是无效,大神给点思路,有没有u2的阻值图。

网友A:
看图纸,量尾插座个相关引脚,看有无断线短路,然后看图纸跑线路呗!

网友B:
简单  尾插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  尾插跑线!!!!!!!!!!!!!!!!!!!!!!!!!!!!!!!!!!!

跑过了,阻值都有,平板换机后再插上充电器它自动开机后就可以充电,开机后如果拔掉再插上去就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量尾插座个相关引脚,看有无断线短路,然后看图纸跑线路呗!

跑过了,阻值都有,平板换机后再插上充电器它自动开机后就可以充电,开机后如果拔掉再插上去就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