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E535 卡在windows4叶草那过不去。

楼主(2018-12-02):
这台机器搜索了一下,论坛上有好多网友碰到过类似的故障,但是都没有解决 具体故障就是在windows四叶草那就卡住不动了,裸板测试也是这个样子,最后进入bios当中,把独立显卡的功能关闭了之后就能进入系统,主要是把独显,一打开就无法进入。想问一下有没有谁真正意义上的去解决过这种问题?

网友:
独显关闭 想办法看能不能改集显用

网友:
那还是显卡这块的问题 不装驱动能不能进去:?

网友:
是不是安全模式下拆掉显卡驱动就能进

网友:
没有那么麻烦,只需要从BIOS里面禁用了之后就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A:
应当是显卡供电不足,查下显卡供电波型好不好。

网友:
是的,DELL的有一款也是这样,只要是独显有问题,会卡住滚动条那里,关掉独显就可以,或者把独显的电感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显卡供电不足,查下显卡供电波型好不好。

多谢指导,明天我试一试,有结果反馈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