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8661P不触发

楼主(2018-12-02):
HP版号LA-8661P Rev:1.0 通电的瞬间有0.12v,但是马上没有了。3 5v都没有,公共点有19v,待机芯片换了还是一样的,求大神赐教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应该是后级短路,量一下IO和南桥是否短路。

网友:
修好了,开机芯片旁边的管子坏了。取了就好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