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 明知道3v有短路,但就不知道查找的方法。求助??

楼主(2018-12-02):
华硕x450CC reV2.3  待机0.005.触发一秒0.800掉电。可调电源CC灯亮红灯。凭经验有短路。
测3v5v阻值正常。断开3v节点,红灯也不亮了。也不掉电了。。
看来问题就是3v后面有短路。。但是测来测去阻值就是正常。怎么办?

网友:
先测量哪里存在短路,在用烧机大法。

网友A:
烧鸡 大法。。。。。。 上

网友B:
直接 烧鸡  在隔离点 用可调电源接个2v 过去 安数调低点  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 大法。。。。。。 上

阻值正常,怎么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 烧鸡  在隔离点 用可调电源接个2v 过去 安数调低点  烧

阻值正常,怎么烧???阻值正常,怎么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阻值正常,怎么烧???阻值正常,怎么烧???

不好意思 没看清楚 那你就查3v的二级电压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没看清楚 那你就查3v的二级电压 是不是短路了

查pq9101mos的s级

网友:
这个机子我修过3v二级电压短路 硬盘接口还是光驱接口有个电容烧了               你先要看你待机的时候 3v是不是正常的3.3 还是偏低 如果是偏低 的话 肯定是二级电压短路  就这么个思路 分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正常,怎么烧???阻值正常,怎么烧???

不要去纠结什么打值正常  你先判断是不是短路了先

网友:
pq9101mos的s级              阻值正常。。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帖子哦,呵呵

网友D:
电流这么高,还二级个毛线啊……没短路的,看看别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流这么高,还二级个毛线啊……没短路的,看看别的地方。

那就不知道 楼主的CC灯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这么高,还二级个毛线啊……没短路的,看看别的地方。

你说话怎么那么叼

网友:
我也赞成用烧机大法 从2V慢慢往上调整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知道 楼主的CC灯是什么意思了

这个灯,只有短路的时候才会亮!

网友:
后继电路测吧

网友:
查查桥周边

网友:
你那个主板CPU是在主板上拆不下的吗?那
CPU坏可能性很大哦。以前也修过找了大半天才发现CPU挂了

网友:
你这思路真是有大问题,你觉得有短路,然后断开3V就现象不一样了,那你说这个人不能正常走路,你把他左腿拿掉他还是不能正常走路,所以你就判断他左腿有问题是吗?那你把5V断开他还是不短了你说5V是不是有问题呢?35V是芯片根桥的重要供电,没量到短路就是没短,你这八成是U挂了,别瞎折腾了,找个师傅帮你修一下吧

网友:
cc就是电源短路了。

网友:
看图纸,3V后面连接的IC一个一个拆,或者节点一个一个去断开尝试,不然就烧机,如果烧不出来,就接着烧,等上20分钟再摸,总会发热的

网友:
你限流了吧????????????

网友:
兄弟你这不是上电了吗?为什么你说掉电就是短路呢?却电压,信号一样会掉电的!你断开了3v后面都不工作了掉什么电呢

网友:
你说的cc灯能代表的什么,等下你把表限流了呢

网友:
短路就烧啊 或者查后继电路 一个个排除

网友:
直接差后级电路,测下阻值,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

网友:
后继电路一个个断开测试!!!!!!!!!!!!!

网友:
这种没有图纸不好修,没有短路的烧机烧不出来,只能一个一个把相关的元器件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没看清楚 那你就查3v的二级电压 是不是短路了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楼主的可调电源限流了。

网友:
缺电压信号不一样掉电吗?

网友:
哪里有漏电把

网友:
烧鸡大发~

网友:
对电路图来查,应该可以查得短路在哪

网友:
电击 一下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亨:lol

网友:
一般电容有问题,这量的时候不定能量出来,因为在触发时才会有一些二级电压及后续的通转换参于进来,
烧机大法吧。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建议继续烧,用3v 烧 节点的后级,看看短不? 有时候量阻值正常不见得就不短。

网友:
这种就主要找3V的二级电压相连的地方,也可以烧机试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