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 7055 卡纸 维修1例

楼主(2018-12-02):
兄弟 7055,卡纸。提示如下:

打开后盖,先观察卡纸位置

已经过了定影和硒鼓。

把纸张抽出
无明显褶皱和破损。定影组件应该问题不大。

观察一下定影上辊

上辊涂层光滑,无破损。下辊也正常。

下面抽出硒鼓。检查发现问题

用镊子夹出来,是个塑料膜,应该是加粉时,粉瓶上面的塑料封膜掉了进去。
取出异物,再测,打印正常。

————————————————————————————————————————
最后,说一下 这个硒鼓是TN2015,看一下他的复位齿轮位置。
网上很多图片,要么模糊不清,要么文字表达,根本讲不清楚。
下面这个,我在普广论坛找出来的一张,很清晰,供参考。

以标号4的图为准。标号5的图,不一定对。
对应那个小三角,或者长短尾巴,不准确。
用过很多复位齿轮,发现有的齿轮,跟图片上的刚好相反。

这是客户的这个

2个三角符号,根本不知道对应哪个。
我们安装好后,直接用记号笔画个记号。

这样就不会搞错了。

网友:
兄弟的这种机器定影很容易沾粉.

网友:
粉不好,用化油器清洗剂一擦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