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61h2-m12 v1.0

楼主(2018-12-02):
起因刷bios中途重启黑屏,后来买了编辑器官方bios和论坛h61h2m12,h61h2m2,h61h2m17都刷了个遍,结果有2种:1风扇狂转黑屏,2大约30秒重启(键盘三灯闪,插有灯u盘闪灯,bios芯片编辑器刷写验证都正常)以上是条件,下面是我的疑问请各位师傅帮助分析一下,1这样拆了bios芯片飞线会不会影响主板读取bios芯片,2反复重启是我拆芯片损坏还是新的bios正确只能22纳米cpu亮机不支持32纳米(我的2100tes测试版)。求图片中我的2100tes正常亮机版本bios版本(更新bios之前拍的)附件是h61h2m12 v1.0的cpuevo.exe格式bios,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exe格式bios

网友A:
更换BIOS本体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BIOS本体芯片试试。

好的非常感谢,请问bios芯片容量一致就可以吗?还是必须华邦同型号替换?淘宝没看到型号和我的一模一样的bios芯片,谢谢,刚才看了老哥h61时序的帖子,,,感觉我的假如硬件没坏可能是bios程序问题,,,,感觉h61有点奇葩

网友A:
容量一样就行。不限品牌。随便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一样就行。不限品牌。随便代换。

哦哦,谢谢看论坛其他坛友精英h61h2m12(4m)用精英h61h2m17(8m)替换m12的bios成功亮机,,,,,这我有点晕,,,,,,我买个8m刷m17或者8m刷m12的bios能不能通过?谢谢

网友A:
大的应该可以替换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的应该可以替换小的。

好的感谢,有没有芯片品牌性价比推荐,小白啥也不懂

网友A:
都一样。买便宜的就行。这玩意,可以多备几个。淘宝也就2元左右吧。h61,h81很多坏这个的。刷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买便宜的就行。这玩意,可以多备几个。淘宝也就2元左右吧。h61,h81很多坏这个的。刷一下就好。

哦哦,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