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RO-GAMER-ASUS-0205已做分离,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2018-12-02):
B85-PRO-GAMER-ASUS-0205已做分离,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asus的官方bios都是CAP结尾的。的确需要分离一下了

网友A:
我一直都是下了直接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都是下了直接刷就行

这个支持cap格式编辑器就可以直刷吧?

网友:
809呀,一直都是直接下就刷,那里用那么麻烦

网友(2019-01-04):
给楼主骗了  刷了不跑码

网友:
有刷好的吗

网友(2019-03-02):
我刷了不行,不知道是BIOS问题,还是有其他问题,再检查检查先

网友(2019-05-22):
楼主骗子 根本就是从官网拿来的 根本就没分离 连BIOS字节数都跟备份的都不一样

网友(2019-06-22):
我手上有一块不显示,测CPU电压不出,下来试下告诉大家好坏哈,

网友:
不跑码啊,是不是没分离?看字节都是一样的

网友B(2019-08-20):
楼主这个没砍头

网友(2019-11-25):
楼主 bios 证实不能用

网友(2020-10-26):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没砍头

这个是楼主BIOS砍头以后的

师傅.你这个可以用吗?

网友:
有没有测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没砍头

这个是楼主BIOS砍头以后的

亲测无问题,开机快

网友(2021-09-16):
我这不跑码,1.05供电没出,喊了之后不跑码,刷了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