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72E不触发问题求教

楼主(2018-12-02):
这个it8772e,我连续换了2个了(料版拆的。基本上不会连续两个坏)现在的故障还是io发给桥的pwrbt 这个跳变不出来。
途中标的都正常。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有没修道这个的?不触发。我现在就是要io有这个拉低pson的工作。但是,换了2个io,还是一样,io能收到跳变,却不能发出跳变。怎么整?继续换?

网友:
查Ec,还有桥的条件呀,一般主板io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这样说问题不清不楚的的。要看这IO和那样芯片配板。因特尔还是AMD.比如因特尔的技嘉要PCH_DPWROK信号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