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r11进水 充电 电池接触异常

楼主(2018-12-02):
手上又没有图纸,现在一充电就异常,又没腐蚀痕迹,电源又封胶了的,实在想不出哪儿还有问题引起,排除了电池,和电池座子 阻值都正常

网友:
换电源IC试试

网友A:
先换电池!!!!!……………………

网友:
电源都封胶了的,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电池!!!!!……………………

第一个就排除了电池问题了

网友:
我有好主板出售。

网友:
你直接说换主板还好些。

网友:
测一下电池检测脚线路有无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