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升级CPU 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8-12-02):
G480 升级CPU 半小时掉电,原来机器是奔腾的CPU,手贱升级发现上2代或者3代酷睿的U用半小时会掉电。。。BIOS刷了很多。有没有同学遇到过?

H55
PCH 是HM70 的 不支持 高端CPU。。。不要折腾了 ,帅哥

网友:
换回原来的CPU掉电不,用官网的BIOS刷一下呢

网友:
刷原厂BIOS试试呢???????

网友:
换桥刷BIOS

网友:
兄弟~换回原来的CPU看看,如果不掉电了,可能是CPU功耗问题导致的掉电

网友:
确实是cpu的问题

网友:
换桥。刷bois   看看桥是不是支不支持?

网友:
这款机器当时的配置的确支持好多cpu的

网友:
更换适配器试试

网友:
桥是什么型号的?SJTNV对应HM70仅支持奔腾、赛扬,不支持酷睿,上酷睿就会半小时掉电

网友:
70的桥不支持酷睿的u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桥不对,把桥换成SLJ8E或 SLJ8C

网友:
换桥刷BIOS可以解决    联想E49也是这样的   不能换  DELL的14系列   24系列可以

网友:
换桥吧,奔腾用的是HM70,

网友:
还有这样的情况 。。长见识了
HM70的桥不支持酷睿CPU

网友:
哥,你太有才聊,能CPU也敢升级,服你,厉害,

网友:
桥不支持 换不了

网友:
应该还是主板的桥不支持你换的CPU 。

网友:
南桥不支持的吧?确定一下南桥型号看看

网友:
                         电压控制不对

网友:
                     南桥不支持啦。

网友:
散热问题有没有弄好呢,还有用原厂的BIOS试下

网友:
要换桥芯片!

网友:
换原来的u呢,还有点评貌似说了,不支持高端u吧

网友:
电压控制 看看

网友:
这个真的是学习了,本来还想是不是BGA没有做好

网友:
最后不得不妥协了,换桥升级简直就是脱裤子放屁,不想折腾了 HM70的桥确实不支持酷睿的U,换了个3代奔腾的U稳如狗。

网友:
换个76 南桥

网友:
Sltnv不支持i系列的u,换个slj8c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