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V41J 开机 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8-12-02):
屏线换了 还是一样 测LCDVCC  开启 0V   有没有图纸 搞一下

网友:
这个信号是显卡发出来的,然后经过一个与门 转成开启

网友:
查这个供电的相关电路     华硕的没得图纸的   刚在论坛帮你搜了下  有点位
饼哥发的  REV:2.0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52003-1-1.html

网友A:
lcdvcc0v你换屏线干什么,如果阻值正常拉个电压去;如果有图纸就查

网友:
ASUS的图纸没有找点位参考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vcc0v你换屏线干什么,如果阻值正常拉个电压去;如果有图纸就查

开启没有,

网友:
刷BIOS 烤桥 LID屏开关,都不好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