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S 不过保护隔离 控制管的G级为19V ?

楼主(2018-12-02):
T410S 不过保护隔离 控制管的G级为19V ? 经过图纸分析应该是充电芯片控制的   但是  第一个隔离管都没有过  充电芯片哪来的电压呢?

网友:
有个vcc吧

网友:
t410通病呀后面电容短路了,导致隔离管死了

网友:
找下T410的时序看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