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编程器牺牲了 客户机器数量多 上e3400以上的点不亮 需要刷bios

楼主(2018-12-02):
编程器牺牲了   客户机器数量多   上e3400以上的点不亮  需要刷bios   这种双bios的机器可以通过工具或者dos下批处理解决吗

网友:
尽快买一个啦

网友:
RT809H一直非常给力,就是小贵。不过刷几台苹果就回来了。

网友:
刷25系列的 只需十来块钱

网友:
大品牌的主板官网都提供的有在线更新BIOS的工具

网友:
我一直用的TL866CS

网友:
我是土豪,我不想说话

网友:
25的,搞个土豪金就可以了撒,十几块钱

网友:
吹牛不上税,有那么多客户,编程器坏了,再直接买个就是了。这个还需要商量吗?
RT809H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万分感谢!

网友:
加个芯片座子  热把 热插  刷bios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