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k23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8-12-02):
同行也是做这块维修的,所以排除开关温度之类的小问题。
多数是进系统过程中出现问题比较快,在bios也会断电,断电可以马上开机。示波器比较,发现cpu供电先掉的。查完条件几乎都正常,换了芯片也一样。测到ph801的时候阻值是98k,ph803是28k,在线测量串联又并联了电阻,不可能是98k的,要么电阻坏要么断线,拆下ph801测试其为将近100k正常,判断pr840有断线,直接在g460料板拆一个补过去,懒得再拆机跑线路了。

网友:
好,稳准狠!学习了

网友:
反正我觉得这种故障比较难修

网友:
查电压哪个先掉下去,抓波就要示波器。

网友:
懂示波器,好修机!很好的案例

网友:
通病啊  小电池腐蚀

网友A:
楼主好厉害啊!这个问题不知道你用了多长时间排除故障的?判断精准

网友:
能讲讲此元件起到什么作用吗?谢谢!

网友: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厉害啊!这个问题不知道你用了多长时间排除故障的?判断精准

判断十分钟,找电阻半小时,换件2分钟

网友:
不是pal802吗?

网友:
快准狠,经验足,感谢分享

网友:
这样问题  没有示波器就很难查处哪个电压先掉电下去的了。。。

网友:
要有点实力的,不错的哈!!!!

网友:
不定时掉电  真不好弄  费时间

网友:
这维修技术是杠杠的,技术老道啊

网友:
楼主还差个示波器掉电的图

网友:
加分了,看是小问题但轻松找到并不易,遇到一个三星R429不定时黑屏死机,风扇狂转,正不知如何下手,来论坛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