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开机不显

楼主(2018-12-02):
联想IH61M 开机不显,不上内存也不报警,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怀疑BIOS 可以刷个试试

网友:
供电先查呀,如果都有了可以刷来看看

网友:
想问问这种板有没有通病啊,刷BIOS好的可能性高不高

网友:
同意3楼说法,先测测供电正不正常,再刷

网友:
先干BIOS,搞不好再测供电。h61坏BIOS,老毛病了。

网友:
会不会是小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