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128M BIOS芯片用什么座刷?

楼主(2018-12-02):
现在V星B85的都 用的是一个八脚BIOS芯片,是平的。 我在淘宝上找不到这样的座。 想问下大家都是怎么刷的呀

网友:
用转接小板,对好脚位,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128mb,16MB的BIOS吧!1MB=8mb

网友A:
WSON8 贴片转直插转接板 这个就可以找到,我买了一个回来用着了。我之前写macbook air的bios也遇到了相同问题。

网友:
我直接飞线干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费劲

网友:
买那东西没送转接小板吗  我买都送,什么100的那个读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WSON8 贴片转直插转接板 这个就可以找到,我买了一个回来用着了。我之前写macbook air的bios也遇到了相同问 ...

谢了兄弟果然有,已买以前都是飞线,贼费劲

网友:
这个用编辑器可以的吧,和别的BIOS只是多了个散热

网友:
如果针脚距离是1.23mm用夹子试试,V星不是有jspi刷bios端口吗(必须确定针脚位置差错不知道会不会烧)?用母对母线试试?

网友:
直接飞线,粗一点的线,然后直接就刷了。

网友:
不要拆芯片,直接用引线在板刷,如果刷不过,给板子通上待机电压-----我上次是这样刷成的,可以试试

网友:
直接飞线刷不解释。在板上直接飞的没试过,都是拆下来飞,百试百灵

网友:
找个坏板,切一下,自己做一个.

网友:
我一般是在板上不焊下来 直接飞线到编程器刷  记得同时给主板插上atx电源

网友:
拆下来,飞线刷。没见有专用的座。要么DIY一个。

网友(2019-01-15):
用黄色的高温胶把中间的那块会上锡的贴着,焊上25的编程器座子即可刷!这个是16M的。128/8即可!

网友:
淘宝5元包邮,购买2.54转2.0的杜邦线,接主板spi插针上,很简单吧,我用ch341这种编程器都能刷

网友:
我是用r809刷的

网友:
我用RT809F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换8脚芯片 W25Q128

网友:
直接焊编程器的小板上刷的啊,以前刷过一块V星的B75,当然最后还是没什么鸟用……还客户了

网友(2019-02-22):
现在的东西 刷 个BIOS都不好搞了

网友:
飞线 座子都可以 的

网友:
17年之后大多是1.8v的IC,编程器要支持。V星都有jspi1接口在板刷,要不就是带一键U盘恢复的主板

网友:
J1900有会修的吗?在线等,急。。。急。。。!

网友:
直接换128的8脚bios芯片

网友:
直接809F飞线干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费劲

网友:
在其他板拆个128m芯片刷好再装上,V星变态bios

网友:
接飞线,粗一点的线,然后直接就刷了

网友:
还没有刷过这款

网友:
应该飞线就可以,试试看

网友:
接几根线。在没有烧录夹的时候经常接线刷。

网友:
和苹果的BIOS芯片一样的吧,焊到小板上就行了

网友:
那种焊接小班就可以了

网友:
焊接小班焊接的时候 把下面的地隔离起来

网友:
我都是飞线刷的.........................

网友(2019-05-21):
用小板刷                            底部焊芯包裹着

网友:
V星的板子都有spi接口的,直接用杜邦线接编程器刷,不用拆下来,既然拆下来了可以飞线刷,这个也很简单吧

网友:
值得看值得学习值得看值得学习值得看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以前都是飞线  这种座子最好是做一个出来  不然费劲的很